PCI-E显卡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0-06-24):
检测下温度,,可以考虑下降频
不行的话重植

网友:
刷BIOS 处理好散热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重点 对vpu 做重置处理
比较渺小的 问题 ttl

网友:
散热!..跟刷BIOS两种问题!~重点排查一下。

网友:
3D不这下时黑屏还是?

网友:
chibiscq
的帖子
咦!都没好!那就只能照楼上说的植球啦! 散热问题你怎么检查的.

网友:
chibiscq
的帖子
把BIOS的频率降低50再测试一下

网友:
换个好的VGA线吧....

网友:
ttl说的是哪个电路部分,不太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