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4710开机不显

楼主(2010-06-24):
今日接修一ACER ASPIRE4710,可以开机,电流0.4-1.04-1.2-1.0几秒之后就掉电。
去掉显卡板之后,白屏,电流0.8,会报一长两短的嘟嘟声。手里没有显卡板代换,笔记本没有怎么修,请教下修过这种本本的师傅,这个是显卡板的问题吗?
显卡板上的两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是有的。一个1.8V,一个1.2V

网友:
  如果取下显卡板不掉电了 应该就是显卡板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显卡槽子有没有虚汗的。修过。

网友:
顯卡的問題 重做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