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顶星TM-C61SM主板集成显卡没显示!跑码正常.

楼主(2010-06-24):
  近日接一网吧客户,有9片 顶星TM-C61SM主板集成显卡没显示!跑码正常,测R.G.B阻值正常,怀疑NV的一体桥虚焊,经加焊无效,现怀疑是桥本身或门电路有问题(因外加显卡可以显示),小弟眼拙,没找到门电路芯片,修不好事小,牛皮吹破事大.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前段时间我手上一块顶星的C51做完桥之后也是不显

刷完BIOS之后就OK啦!!

网友:
查一下门芯片的HS VS端电阻,如果正常,换桥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如果是绿色的话,重植一下桥。

网友:
感谢服务小组的兄弟!显示器指示灯还是橙色,跑码过26也不变色的.

网友:
请问乐天兄弟,这个HS VS端电阻多大才算正常?还有,跑过26时所用的时间完全正常.不是那种一闪而过的代码.

网友:
打下RGB的波
还有行 场

网友:
另据客户反映,此板有时可进系统,进桌面后几分钟花屏死机......

网友:
这种情况,我搞过几片好像都是桥的故障,,,,,,,,加焊不成功。。重做希望也不大了,

网友:
有行、场信号的话,显示器的灯就变绿色了,建议你跑一下行场,R,G,B的线路,如果线路上没有元件坏的话,就重做桥或换桥

网友:
这么多片同时坏,又是一体桥,估计行场 R,G,B的线路坏元件的机会不大,我看桥坏的可能性大点.这板上没找到门电路芯片啊,有修过的兄弟给指点下

网友:
测一下13针有没有波形。

网友:
测一下13针有没有波形。
引用 网友A:

很惭愧,示波器坏了,没修好,又买不起新的,还放在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