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个航嘉HK350-55AP

楼主(2010-06-24):
今天收到客户一坏电源,测量绿线有+5V,紫线也有+5V,但短接绿线不开机
更换LM339,故障依旧。
从最基础的查起,拆下2个13007,测量有一个BE短路了,手头只有13009,
2个同时现换为13009.故障修复.
潜水论坛半年了,终于修复一个。好开心

网友:
恭喜楼主,我也是新手有个问题想问,你的17003管只坏了一个,那只用一个13009代换不可以吗,把两个都换了会更好吗?

网友:
应该是换一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主开关管要成对换.参数要一致的.要不然会导致功率不平衡而再次损坏开关管.

网友:
我手上有个航嘉HK350-55AP原用13009,坏了我用13007代换。你这个反到是用1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