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无供电

楼主(2010-06-24):
今天接到一块754主板无复位,测个组供电都不正常,CPU0.8V    内存0V       显卡0.64V     桥无电压。供电块由83304控制,供电块都是换了都是好的,换83304后,上假负载,CPU电压为0.8伏,点复位键有复位检测卡由复位跳变,《想不通电压不正常居然有复位》,上真CPU后还是无复位啊CPU一点供电都没有了,郁闷。,测83304外围的元器件都是正常的,83304工作需要很特殊的条件吗?还是其他地方有为题引起的呢?有高碰到郭这种现象吗,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
W83304应该14脚是SS端,把电容换掉
先修内存供电,显卡供电

网友:
83304是一个时序控制器主板大部分的供电都是由他来开启,每个电压开启后都要反馈一个信号回来他才能开启下一个供电。

网友:
内存不正常是首要修的,跑一下线路,看内存供电管受控于83304的那个引脚
38  39脚的C1 C2脚要有9V总有的电压,且有波形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板子,说清楚会有更多的人了解!

网友:
主板是sk-8t800d-SRL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83304后 内存电压有没有出来? CPU电压0.8V不对  供电都不正常那来复位?

网友:
是的哦,83304换了还是没有电压,可是点复位针,诊断卡上的复位等确实有跳变哦。

网友:
换83304以后
是只有CPU供电是0.8V,其他供电都正常
还是供电(特别是VDDA2.5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才会有CPU供电,内存都没有修出来,CPU怎么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