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一液晶 屏不亮 检查是高压部分 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6-24):
高压板有四路输出 其中一路是灯管坏  我就把线拔掉 永其他的反馈电压
之后一切正常
亮度无明显变化

网友:
不明其因,望楼主详细说明!

网友:
    可能是你那个坏的灯管有点问题吧。有可能发生打火才产生的你那种情况……

网友:
怎么用其它的反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