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主板遭雷击后自动掉电,陷入了困境,求助~~~

楼主(2010-06-24):
今天维修一块DELL的原装板,据机主反映这个机是雷击坏的,拆板下来检查发现不上点,非法开机摸得网卡IC巨烫,吹下网卡IC之后可以上电了,但是每次开机不到一分种则自动掉电,整个掉电的过程不到一分钟,屏幕都还没点亮就掉了,SMSC的IO换了,连82801GR的南桥也换了,还是依旧,请问还有哪的问题导致这样呢?请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开机排针有没有电压拉低的现象

网友:
刷BIOS,查一下待机供电部分试试。

网友:
排针没有拉低,排针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时钟看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检查声卡芯片?
有时声卡芯片也会被打坏的
造成奇怪的现象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我就遇到同样的故障,把声卡芯片拆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理顺思路,雷击都会有短路,经常几个芯片都坏掉。楼主先把短路解决吧。上电以后跑码不?如果不跑码掉电,先查cpurst吧。

网友:
同意8#
1、在能开机这珍贵几十秒里摸摸板上芯片,有没有过热的?
2、在能开机这珍贵几十秒里,抓紧时间测量几个关键点的电压,看看有无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