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显卡GPU供电1.1V,求解

楼主(2010-06-24):
盈通7600GS显卡一块,测得GPU核心供电1.1V,略低了点,上管换过,问题依旧,现有RT9232B图纸,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解!

网友:
供电是正常的,重植GPU测试一下

网友:
上管换了,下管怎么不换呢,要换上下管一起换好点,而且你要测量一下对地阻值看对地是否有轻微的短路。要不就是供电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GPU是否不良

网友:
查反馈电阻是不是变值了

网友:
GPU核心供电1.1V,应该是正常的电压值工

网友:
有些卡在2D时是1.1V的,跑3D才升到1.32V。

网友:
供电应该是1.2-1.4左右吧 打总线对地阻值有没有不正常的 多数是GPU虚焊造成的电压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过值,正常,个人感觉还是凌寒说的有点意思,
反馈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怎么判断反馈电阻好坏呢?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9232应该是5脚反馈

网友:
3脚SS端的电容还有就是1脚的RT相接的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