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无复位,诊断卡跑d1

楼主(2010-06-25):
拔掉内存,故障依旧,最后清空bios,ok了。

网友:
修主板前都要清一下CMOS的,这是最基础的

网友:
,是的,这是最基础的了,算是给像我一样的菜鸟个提示吧。

网友:
感觉你打的字好少.今天晚上我也遇到一张GIGA的,人家修过的,我查过是内存供电问题,ISL6520坏,换过OK.但是通电后不跑码,换过CPU还是不行,查各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最后跟楼主一样,放电清空BIOS顺利跑码.

网友:
你这个贴子说的不清楚,你修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下次我们遇到了也好有个参考呀。

网友:
修板在电压这些正常的情况下,首先就应该放电``
有很多奇怪的问题放电都能解决```
现在客户乱改BIOS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