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flash 能检测到显卡但是屏幕不亮

楼主(2010-06-25):
6600le的显卡 ,开始检测不过,搽搽金手指过了 ,感觉正常,发现风扇转的不是太好,就把风扇换了 ,换过风扇后准备测试一下。上机一试,报警检测不过,拔了重插,不报警了但是不亮 ,也没硬件正常滴的声音,就用PCI的显卡引导,进DOS下nvflash -c看了下。能检测到芯片 6600le。nvflash-b备份也能备份,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修了。不准备直接加焊GPU,想把周边有可能出的问题都检测过了再加焊。

加焊了。早上直接接上显卡 用电池按在核心上用手使劲捏然后开机能亮不报警了 ,直接加焊,现在能显示了。

网友:
核心不良了,换掉或重植吧

网友:
80/100是GPU的问题,说实话,7300,6600LE的确实空焊多。一加焊至桥面动,大部份都能过3D,但能用多久,确实不好说。

网友:
加焊了。早上直接接上显卡 用电池按在核心上用手使劲捏然后开机能亮不报警了 ,直接加焊,现在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