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灯狂闪,主机不启动

楼主(2010-06-25):
主板启动到检测硬盘那里,键盘灯就狂闪,诊断卡显卡75,7F,查了一下是键盘故障引起,一开始怕是BIOS问题,刷了一个BIOS,无果,还是一样,问了一下客户,原来这电脑是要接一个PS口的键盘的和一个USB的键盘,只有USB键盘能操作的,希望大家给个建议,是键盘电路出问题还是I/O芯片,还是其它的原因造成的呢?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你查下键盘口旁边的小电感  排容   排阻  这些不良了  会引起此类故障  修到过 你不妨试试看

网友:
是0欧电阻?

网友:
查一下供电5V是否正常,时钟,数据线对地阻值,通过测试数据判断是否为排容或是电感存在问题。接口电路没有问题,那你就换IO(如果PS口在你这板上是归IO管)

网友:
把键盘口滤波电容拆掉 、还有加焊下5V上拉排阻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不知楼主好了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1.查键盘供电正常不正常
2.打数据线与时钟线对地值
3.拆掉数据时钟线滤波电容
4.换数据时钟线上拉电阻
5.换IO
再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