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指示灯闪

楼主(2010-06-25):
该机原本的问题是指示灯亮 黑屏 无背光 换了两个12v供电的电容 和一个4501GM的场效应管 好了 客户拿回去用了1个多月 又出故障了  现在的问题是 开机指示灯不停的闪 5v电压 跳动  开始以为是MCU 问题 换了一个WT61P4  故障不变 断开高压板供电 还是一样 个人认为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有修过这种故障的 帮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补充说下 这台显示器现在偶尔能正常开机

网友:
上次换的管子有没测现在有没坏,电源12V 5V有没跳变, 有跳变就是前级有坏的,测开关管PWM IC  变压器有没坏。

网友:
看看电源的管理芯片,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