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

楼主(2010-06-25):
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了..
芯片
通病

网友:
是八脚BIOS吗?怎么没图?

网友:
CMOS座怎么会虚焊呢?没有遇见过。接触不良倒是遇见过

网友:
可能是方形的,LPC32封装的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PLCC32的座子,八脚的SPI暂时还没有看这种空焊现象。

网友:
哪个设计的。笔记本还弄座子的BIOS

网友:
开机键没跳变?????????????这不会和BIOS有关吧?????????

网友:
是PLCC32的.那个座子也不明白厂家为什么这么设计,可能是为了方面我们刷BIOS...^_^

网友:
神舟的好多笔记本板子都是这样,跟台式机主板差不多。

网友:
很少修神舟的本,收藏,以后有遇见一定看看

网友:
神舟的本,还有座?是不是台式机的那种座。

网友:
的帖子
HP 的有一款主板我忘了是什么型号,有SPI的BIOS座

网友:
直接把座子拆了··
把BIOS焊在主板上·

网友A(2010-09-12):
好经验 好少见见到神舟的

网友(2011-04-19):
神舟的机子就是LJ,像台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