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二代内存,大家用过这块主板吗?

楼主(2010-06-25):
GA-8I915P-D  915主板  支持一代 二代, 我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我手里没有这块主板, 不能确实,请论坛里有这块主板的试下, 能不能测试, 请反馈结果。  我随时准备购买主板。 谢谢

网友:
915的 现在买它干嘛? 有些主板确实支持1 2 代内存 还有PCI  AGP 都支持的主板

网友:
为了修二代内存,我也去买片这样的板,但不知道它能带动一些什么样的坏条子。

网友:
似乎 贝贝了解这板,想问一下贝贝,这板能最少带起多少芯片

网友:
915的 现在买它干嘛? 有些主板确实支持1 2 代内存 还有PCI  AGP 都支持的主板
引用 网友A:

、GA-8I915P-D  915主板,听说修内存很牛。还很便宜。才75元一块

网友:
我就是使用这块主板,我试过拆掉前面的5678都还可以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915的板子卖75 不便宜。修内存不贵,买来用不便宜。不过板子的型号记住了。

网友:
我就是使用这块主板,我试过拆掉前面的5678都还可以测试
引用 网友C:

拆了前面 5678 那后面还有什么?你确定 5678是还是 1234是前面?

网友:
512单面条的5678拆掉,单面条后面肯定没有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