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3900D 加粉问题,还没解决,继续期待指点中。 ...
求助:联想3900D 加粉问题,还没解决,继续期待指点中。。。。。

楼主(2010-06-25):
今天给一个联想3900打印机加粉,用的是满天星联想2000,说明是可以加兄弟2050,2040,7020,7040, 清洁了粉仓等(用吹风),加粉后打印出来不清楚,颜色很淡,求助懂的师傅们,是加的粉不对?非要换芯片?还是哪里出了问题?555555~~~~~在线等~~~~~~~~~~~~
后来我又换了兄弟的粉加上,字比原来稍微好了点点 ,但是还是很淡,据客户反映,这个机子还没用多久,也没加过粉,送我加粉前,就是因为打印的字很淡了 ,怀疑是没粉了,当我打开粉仓的时候,里面确实没什么粉了。和另外一台机子的鼓和粉仓都兑换过试机,确定鼓没问题,是粉仓这边的问题,有请师傅们给点建议啊~~~~~~
芯片

网友:
联想3900D(和利盟E260一样)
粉盒有计数芯片。你换芯片了吗?还有这机子以前加过粉吗?

网友:
芯片跟打印字深淡无直接关系,再换一种粉试,清洁激光器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以前没加过粉,我换用3次粉都没有成功,后来西安一个专业做粉的,给我推荐了一个联想的2000粉加了后,还不如以前我加的分呢,直接是一片空白 ,晕倒!说是粉厂家工程师推荐的,哎~~~ 芯片没换 也买不到 我想才第一次加粉 用该不用换芯片吧?

网友:
如果排除粉的问题的话,应该是上粉辊的问题,你把粉仓打开,把上粉辊和上粉刮板都清洁一遍,再装上应该就可以了,你再试下吧.

网友:
你换下上粉棍看看。不是有别粉盒么?

网友(2010-07-30):
上E260粉吧,别的粉不行,芯片目前买不到。

网友:
联想3900D 这机器,我这里没加过粉。不过知道,联想的机器第一次加粉,一定要清仓的。
我们这里清仓是用气泵的。
再就是联想机器,加粉打印出来的都比原装粉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