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摇杆不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25):
BIOS里面肯定是打开的,系统也换过,进PE系统连鼠标都看不到,
  怎么跟线都不知道,
  有没有修到过的师傅给说下,从哪下手阿.哪个是管理那摇杆的芯片?

网友:
KEYBOARD是好的嗎? 如果是好的 KBC是管理蕊片 從那下手吧

网友:
换过键盘试了.一样,
  楼上说的KBC是 指H8么?

网友:
应该是键盘上的小红点,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