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O 开机不亮。

楼主(2010-06-25):
IBM R3O 开机不亮。
插检测卡,直接跑 F 0 。
请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高手们 都在忙么??????

网友:
看看大小写切换正常不,要是正常的话,如果是独显的,那就是显卡

网友:
电流?
检测卡只做参考吧!

网友:
谢谢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显卡是集成的。老机器了。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管教供电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CPU 是集成的。

网友:
那谬换板了 .....

网友:
一看你一定不是搞维修的,这怎么说

网友:
什么意思,我不是搞维修的?哥们不要乱讲话啊!

网友:
可以加焊CPU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这段时间心情有点乱,(纯属个人原因)接到,板子哪里都没有 动,今天直接换CPU了,CPU集成的,现在机器好了。拷机中................

网友:
直接重做北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北桥的 问题  我碰到过一 台

网友:
R30的机器加焊北桥成功的机会很大,只要是正常损坏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本本还修什么呀  我卖块主板给你 80

网友:
整台机器还值300左右

网友:
电流到多少?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吗?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