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的怪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吧。

楼主(2010-06-25):
IBM R32本子,来的时候是电池不充电,拆开发现保险烧了,换上OK。可是没想到怪问题就出来了,用是适配器可以开机,开机后拔下适配器,电池可以用。单用电池开机时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就是开不了机,还没结束,还有奇怪的呢,把内存拔下来,电池可以触发,风扇一直转,指示灯一直亮,当然屏是不会亮的,呵呵。内存换过槽了,也换过内存了,我真的修郁闷了,求高手指点吧。谢谢。

网友:
查查 电池供电的部分

网友:
应该是放点电路的问题  至于你拔下内存 可以开机   我想是因为充电电路不良  当你放上内存是因为某个芯片不良  导致出现那个故障  你查查吧

网友:
都说的太笼统了吧?有明白的指点一下吗?

网友:
根据把你说应该是单用电池时触发掉电,触发瞬间   测一下哪个 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COMS电池没电了,换了个电池,可以用电池开机了,很 郁闷,怎么个道理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IBM R32的机器就是这样,不上键盘第一次开机会掉下电,不上CMOS电池自动加电!

网友:
,有的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
LZ真高先换槽,再换电池

网友:
我遇到过T42不插CMOS电池不跑U的和不触发的,插上一起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