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73VGM开机断电

楼主(2010-06-25):
顶星T-N73VGM客户拿过来时故障是这样的,一点开样检测卡亮了一下就灭了,我把12VCPU 供电给拨了开机还是一样,没办法这种问题一般的经验就是把IO换了,这块板的IO芯片是W83627DHG 好不容易订了一个过来换上去还是不行,没折了,觉得可能是桥的问题!但是没有依据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多半还是CPU供电有短路造成的,或者供电不对。呵呵

网友:
你测阻值了吗?3.3   5V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与IO问题不大吧。。。应该是那短路呀

网友:
就这样就考虑桥吗?仔细查查咯!
   如果还是觉得瞧就压压咯

网友:
查桥的主供电
先不管CPU部分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多半还是CPU供电有短路造成的,或者供电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开关一亮就灭了  短路了会这样  CMOS跳帽跳错了也会这样
把主板供电管  ATX接口等都打一下值吧  看有没有那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