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3 问题

楼主(2010-06-25):
T43 客户送来时,插稳压电源有0.5V待机,按开机键无触发,待机也没有了。经过加焊南桥,可以跑到1.4A,还是没屏显。
用假负载测 如下值没有:CBE3 CLCKRUN RESV(2个) CBEO  有高手可以解释吗 故障点在哪里?
主板上各电感均有电压输出 最小的是2个1V

网友:
你假负载测的是什么地方啊  是CPU座吗?  要是的话  俩空点是不对的   我记忆中只有一个脚位是空的

网友:
CLCKRUN 如果空焊 当然不能开机了

网友:
建议你测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自己不是检测到clckrun吗

网友:
  无线网卡插的什么假负载啊 没听说过 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你说的是pci-e的诊断卡吗

网友:
没看懂你的也是 你说的是pci-e的诊断卡 还是阻值卡

网友:
楼主说的是MISI PCI 假负载呀。

网友:
电流上到那么高了,基本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