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4500自动上电 电流到0.4A

楼主(2010-06-25):
清华同方F4500自动上电  电流到0.4A 按开机键到0.5A。   之前故障是不稳定时亮时不亮,刷了BIOS好了 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 第二天就成自动上电了,电压整体偏低。把CPU拿了就正常了。  但CPU试过是好的,  现在怀疑I\O。 请高手指点下 !!!   (这机子I\O是87591E 问下这个I\O带程序吗?)

网友:
I\O是87591E 这个I\O带程序!

网友:
  个人认为 如果bios挂在ec上面 就不会带程序 如果ec和bios分别与南桥通讯的 就是带程序的

网友:
本来就不是BIOS的问题,你刷BIOS做什么?

网友:
楼主太能整啦,你怎么就能判断是bios问题啊,你这明明是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BIOS贡献出来呀,我正需要用。

网友:
南桥换个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