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478B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6-25):
手上一台方正台式机,主板478B,较老的,开机正常,但无显示,集成显卡,做了北桥,故障依旧,烦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步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都没查别的就直接干桥?
1.刷BIOS
2.打RGB HV的值
3.看一下RGB 有没有进门电路 进门电路换门芯片

网友:
就是啊  不能上来直接干桥的  你这个开机正常意思是可以触发吧   跟点亮两个概念   不显的话当然先查CPU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