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南桥的RSMRST#信号问题!

楼主(2010-06-25):
救大师指点下南桥RSMRST#信号是如何产生的!

引用凝海·
1:在不外接电源时,南桥是由RTC电池供电,当外接电源后,5VSB通过1117或1084(或有专用IC)转化为3.3VSB为南桥供电,此时南桥复位一次,即RSMRST#复位一次。反过来说,外接着电源,当拔下时,5VSB消失,南桥由RTC电池供电,RSMRST#复位一次。

网友:
1:在不外接电源时,南桥是由RTC电池供电,当外接电源后,5VSB通过1117或1084(或有专用IC)转化为3.3VSB为南桥供电,此时南桥复位一次,即RSMRST#复位一次。反过来说,外接着电源,当拔下时,5VSB消失,南桥由RTC电池供电,RSMRST#复位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凝海,我想问的是,他是不是有待机电压或RTC的时候,自动自复位,还是当南桥有这待机电压时,里面的模块工作复位,RSMRST#只是个虚拟的复位信号,说白了,就是有这3.3待机电压,这南桥就会复位一下!

网友: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主板无待机电压时,只有RTC供电,这时南桥不复位,当接ATX电源转换成3.3SB到南桥时,南桥就会复位一次,这时南桥处于准工作状态,另一种是当RTC供电和3.3VSB都存在时,拔掉ATX电源,3.3VSB消失的这一瞬间,RTC一直供电,南桥又复位一次,是这种理解吗?
    另外我还请教下凝海大师,南桥一切就绪之后,这个RSMRST#还会起到什么作用?是不是他的任务完成了!

网友:
对于这个的理解,我是这样认为的,当供电切换时,南桥都会复位一次,这个RSMRST#就是当RTCVCC供电及RTCCLK正常以后做出的一个回应动作。

如理解有误,还请楼下指正。

网友:
麻烦再请教下,这个RTCVCC和RTCCLK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电压和时钟,在什么地方?

网友:
RSMRST#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恢复好”,就是当RTCVCC准备好的一个.....用个什么词说好呢,权当它是RTCVCC供电正常的一个证明吧。
上面说的复位,其实应该是先RTCRST再有RSMRST,RTCCLK就是32.768晶振,RTCVCC就是3.3VSB或是RTC电池供电。

网友:
在此感谢凝海,明白了,说的很好,论坛需要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CVCC实时时钟电路  RTCVCC实时时钟供电电路
RSMRST# 南桥内部ACPI的工作电压,只有ACPI开始工作了 南桥才会发出SLP-S5#  SLP_S3#    SLP_S3# 绿线才会被拉低
RSMRST# 就像是一个闹钟 把SLP-S5#  SLP_S3# 叫起床工作
RSMRST# 一般都是通过3.3VSB接电阻上拉  有专用芯片则由专用芯片发出   还有些是IO发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RSMRST#就是开机触发排针或者是电池到南桥里面的这条线路吧,RTC电路就是指电池到南桥的这条线路!RSMRST#一般是接3·3SB接电阻上啦!这个我弄不懂他应该是在难桥的里面怎么还要外接

网友:
RSMRST#这个电路不在SB里面,都是在外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他是指哪一段的电路呢?意思就是说那个信号路线起点和终点

网友:
RSMRST遇到非常多哦!!!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很有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E:
RSMRST#不是开机触发排针或者是电池到南桥里面的这条线路

他是待机电压产生后转换过去的
RSMRST# 南桥内部ACPI的工作电压
南桥本身又不会产生电压  不外接那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插上电源后有待机电压经过转换到南桥里面的那一条电路,RSMRST就是有了待机电压后的一个信号,那如果是信号,这个信号是谁发出来的呢?

网友:
外围电路直接产生的,我记得是VCC3SB来的。直接送到SB的。
有了RSMRST才能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么查RSMRST#电路是查哪的呢?

网友:
一般是一电阻上拉到3VSB,具体在哪。我手上没图。出差完了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南桥有一个点叫RSMRST#  他这个点需要一个电压 当南桥这个点得到一个高电平之后  南桥就知道这个板上所要的待机电压已经正常产生了。这个高电平是由3VSB转换过去的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说我就清楚的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和什么作用!但是查的话我还不是很清楚,造你说的是3vSB给它供电,那么查它的电路就是查3VSB正不正常,正常的话那信号就会产生,函山是这样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啊!我很想把这个弄清楚,先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3VSB正常不代表这个信号正常  如果南桥内部这个点对地 会拉这个电压  但是不会拉低3VSB  还有板上断线了也会造成这个信号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你这样说我又迷糊了,搞不懂这点怎么测,还是没有地方可以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电路图 RSMRST#信号 不好找   有专用芯片 一般都是专用芯片发出  华硕板一般是IO发出  其他板没电路图不好找

网友:
涵山这个说法很明确,rsmrst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
RSMRST#对于南桥来说是个输入信号,当南桥得到RSMRST#的高电平信号后,方可开机。
常理来说这个信号由IO发送到南桥,但很多板子就直接用3.3VSB通过限流电阻拉高此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发给图上来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涵山的比喻生动 形象 受教了  我会把这个写入我的学习日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i/o 或者专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随便找张INTEL芯片组主板电路图查一下RSMRST这个信号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信号每个板都有的吧!就是从3VSB查起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每个板都有这个信号  只不过不同芯片组的板 这个信号的名字不一样  INTEL  NV叫RSMRST#  不用从3VSB查  只要利用PDF阅读器的查找功能搜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函山我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搜的时候最好搜RSMRST 不要代#这样能更快的找到这个电路  如果是搜RSMRST#的话   有些图只收得到南桥这个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的I/o也有这个,像8712那这个信号就是I/O发出的吧也可以在那测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IO上面有这个脚  不一定就是用这个脚发出的  不同的板电路设计也不一样  ASUS的板一般是IO发出的  别的板不确定

网友:
休息了一天,看到这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理论是知道了,但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太熟悉

网友:
找到这个点量一下电压有没有3.3V,在就是像看复位一样看一下有没有跳变,RSMRST#是最原始的复位信号,有了它,主板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接上拉电阻到3VSB,有的是IO,有的是专用芯片(如MSI的MS-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哟,RTCVCC和RSMRST根本一点关系都没得,RTCRST才可以说是RTCVCC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感找不到是哪!测什么地方

网友:
强大的服务小组我理解的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信号线,比如83627的70脚,发这个信号给南桥,告诉南桥一切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上电了。

网友:
知道理论就好,至于实际的维修中,这个点的测量是很难的,有的主板没有电路图几乎没有办法测量,

网友:
作用:
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
这个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 所有电源都有效至少10ms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挂起的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简而言之,没有RSMRST#南桥就认为现在电源不稳定,不能触发!

以前老林翻译过南桥的信号!

如何产生的?
可能产生这个信号的芯片很多!看不同的电路设计!全凭RD高兴!具体情况查图纸!

什么时候产生?
这个问题是最BT的,有的板子是在PWRBT#之前有的之后!只能参照对应板型的时序图!

网友:
我X,这个是主板区啊?
主板上的RSMRST#都是IO产生的!
是通过SB3.3V上拉的!
正常只要插上ATX电源就会有!

网友:
不都是IO产生的,还有专有芯片,如MS-7。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样子说这个信号一般在I/那都可以测得到了的是吧,信号在南桥但是在I/O可以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