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PS-6301 300W 无+5VBS 电源维修 (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25):
拿到 ~+5VBS 都没有 ~观察 电容爆 保险炸 ~ TVR 也炸开~..
高压区故障 一定要对 高压部分 ~测量看看有没有短路在上电\
换上 TVR 电容
桥式 保险
在修高压 的时候 要小心放电 免的手碰到 造成 短路 或电到 因为大电容有电
高压故障 导致 电很慢的放掉 ~ 要加快放电速度 可以使用 ~20W 10K的电阻 放电 在来修~
换好 TRV 跟 桥式 上电
电压+5VBS 绿线3V   有   但是不能启动   ~挖~...........
找了很久的原因 `DH321 量有电压 ~.. 观察 3843 的脚附近有 PCB 过热的焦焦 可能过热

~3843  7脚 没有 电
换上3844(看资料 比先前的好)  可以启动啰
同款的 电源 多棵都是同样故障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