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932GWE PLUS原机拷贝下来的存储器数据(25L系列)

楼主(2010-06-25):
SAMSUNG 932GWE PLUS原机拷贝下来的存储器数据(25L系列)

samsung 932 GWE PLUS(25L1004).rar

网友:
楼主是怎么拷贝的?

网友:
拆下驱动板上的存储芯片,用编程器读取,还是直接用某种软件通过VGA线直接读取?

网友:
刚好修到这款显示器,顺便 拆下驱动板上的存储芯片,用编程器读取,留着自己和各位的需要

网友:
用580u 之类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