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0-A7双显卡槽 AGP显PCI-E不显

楼主(2010-06-25):
映泰K8T890-A7双显卡槽 AGP显PCI-E不显
PCI-E 不显
12V正常
3.3V正常
复位正常
时钟正常
藕合电容电压正常
BIOS刷过
显卡

网友:
钊记
的帖子
看一下板上有没有跳线 跳显卡 的

网友:
再测下没偶合电容的AD线的对地吧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这板不用跳线,可以自认插的是什么显卡,这板还在修显卡试着好好,但一下PCI-E显卡就不显了,各工作条件都正常,真无头序了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