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超难装的系统。。

楼主(2010-06-25):
前几天客户拿了台东芝R111的笔记本过来装系统。原本是98的系统。要装XP系统。刚开始没多想就拿来装了。要装的时候,没光驱。用U盘启动不了。BIOS可能不支持。进系统后。上不了网。网卡驱动没装。插U盘提示要装驱动。98系统没有U盘的驱动。里面无备份镜像USB外置光驱不能启动。拆硬盘看。是1.8寸小硬盘。没盒子。晕。不知怎么装,求大家帮帮忙想想看。还有没办法啊。。

网友:
楼主你太幸运了,试着把外挂光驱接上5V供电,以前的老本USB供电有可能不足导致不能从外挂光驱启动

网友:
如果主板支持,你可试试网克。

网友:
无法硬盘安装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网克吧!~太旧的电脑...退给客户吧。。给客户推荐一台新机。。

网友:
取出硬盘,用台机GHOST程序拷贝进GHOST文件(用GHOST拷贝),换本后让系统重新装上

网友:
先在别的机器上安装好GHOST版的,然后在机器上恢复啊。或者用DOS命令FORMAT C:/Q/S格式化,把C 盘做成启动盘

网友:
{:4_136直接的放别的机器上装GHOST的版本,拷贝进去后换原机器,就行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硬盘盒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里支持PXE。但没有网卡驱动可以搞定吗?如果行。可以给个教程和软件吗。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支持PXE。应该可以网克。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具体点吗。我上面的条件可以用这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5V指的是另外的另一条线吗。外置光驱有配两条线

网友:
极品啊  和我今天遇到的HP差不多 有种想砸了的冲动

网友:
退给客户吧,这种淘汰的东西太麻烦,浪费时间!学了这个技术又没啥用处。
那东西不支持USB引导,想要用只能用PCM转USB口,硬盘是CF接口,普通CF读卡器还用不上。
听说有专用的光驱可以引导,没试过。

网友:
网络克隆,轻松搞定,如果不会请在BIADU上搜索一下就什么都有了

网友:
买条并口(打印机口)直连线和另一台机相连,或用红外接口........

网友:
6楼的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像楼上几位都没看清楚,楼主说的是:
1.不支持USB启动,也没有USB驱动,所以没法用USB这个方法装或复制文件
2.不能上网,所以跟网络有关的方法行不通
3.硬盘是1.8的,他没有这种接口的转接卡

要是有以上三种的任何一种,装个XP没这么麻烦吧?

网友:
先想办法解决上网的问题吧,不行就去买1.8转3.5的硬盘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