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和遇到过这类问题的指教:显卡花屏

楼主(2010-06-25):
一块影驰GT240中将显卡花屏,
开始装上的时候用3D测试能过,用的自带的驱动,没有花屏的现像。后装上游戏<恐龙猎人>一进游戏就花屏。后面换了几个版本的驱动也不行。(驱动版本196.21/197.45/257.21)
系统配置。E3200 , 金士顿2G,技嘉G41主板。WD500硬盘,航嘉冷静王钻石版额定300W,先锋18*光驱
AOC20吋显示器。

网友:
你跑的3D是零几哦!!还有就是影驰的显卡很容易显存花!!!

网友:
玩游戏时温度太高没处理好散热而花的,一般加焊GPU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3D是06的还是新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软的搞不定必须来硬的是吧,看来只有换了。

网友:
如果用3D跑不花屏  那就是游戏的问题了或者驱动

网友:
一般加焊就行了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