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芯片主板的北桥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0-06-25):
945gc主板的北桥电压是多少伏?我记得是1.2V,怎么我的V星945GCM5 V2主板北桥是1.5V,H还有VTT参考电压是不是就是北桥电压,如果是那就是1.5V,正常应该是1.2V吧!我在板上都找不到1.2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一下是不是你表有问题或者是表没电了
1.2V在北桥左边  靠近CPU的那边

网友:
1.2V一般都在北桥的左边

网友:
万用表没问题,现在可以确定北桥供电电压是1.5V没错,但是查不出原因,MOS管APM3055都换了,IC LM358也换了,MOS管APM3055的G极4.7V,D极1.5V,S极也是.1.5V,怎么D极和S极电压会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