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修显卡后蓝屏

楼主(2010-06-25):
昨天接到一个惠普的本子,是V3000不用想显卡问题,上来就压了一下,结果亮是亮了,可是出现了一进系统就蓝屏,进PE也蓝屏,代码是0X00000A5,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一个依旧,所以还是考虑显卡问题,就重植了球,结果还是依旧,正在思考之余,今天又来了一个V3000,压了一下后竟然也出现了这个状况,这种问题实在是少见了,V3000除了显卡还有什么通病吗?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是XP系统么?如果是再BIOS中把SATA选项调下就好了

网友:
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机器蓝屏内存坏的可能比较大吧 !~

网友:
遇到过,做VISTA或者WIN7系统,一切OK.

网友:
二楼是正解。因为我们做显卡的时候会拨掉CMOS电池,导致CMOS信息无法保存。变成出厂值了。只要改一下硬盘的兼容模式就OK了。
屡试不爽的。

网友:
支持二楼,,,,,,,,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是啊,别忘了硬盘的SATA模式,进BIOS调一下,可别因为BIOS设置的问题犯错误啊,这我们以前也干过。

网友:
新手求助这个硬盘模式怎么改,我找了几次,都没找到你们说的这个模式,所以希望那位兄弟图文结合的解答一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
SATA选项是要改的,不过要看他是开机走到哪蓝的屏啊,滚动条第一下还没到头就蓝了,那就一定是那个选项没改,不是的话就不一定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接上硬盘就可以进系统,原机的硬盘拿走了。我们用的是XP系统。这本子的硬盘或BIOS 好像做过手脚。只有win7或VISTA 系统才可以进去

网友:
是的,,只要进BIOS里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蓝屏不排除系统就做显卡?不可理解

网友:
一般改模式就行了。。

网友:
CMOS设置问题 会出现一进系统就蓝屏 楼主因为这个 我还忽悠客户换了个硬盘 装了WIN7 之后再装XP就好了 是DELL1420的 也是做显卡 之后出现这样的  之后发现时CMOS设置问题

网友:
看到 有sata字样的那一项  改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