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楼主(2010-06-25):
华硕a8m2n-la的主板,想请问下能识别SATA接口的光驱?要如何设置?现在能识别SATA的硬盘,能通过刷BIOS的方法来支持吗?

网友:
能识别同样接口的盘就应该能识别光驱.

网友:
可我接上就是认不到,接IDE的光驱就可以,有点郁闷咯。

网友:
那你换个光驱试试,或者你测试那个串口有问题吗。

网友:
芯片组是(nf4300 / GeForce 6150 LE )不知是不是不支持呢?
请高手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