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VRM问题

楼主(2010-06-25):
谁帮我分析一下,25PIN和27PIN是起什么作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i

mg]

网友:
楼主,你提供的图片看不到哦!!

网友:
看不见啊。

网友:
上次可能是格式不正确,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25PIN为相位
27PIN芯片自举端
只知道后面连的电阻和电容如果坏了的话,PWM可能能工作,但上下管发热会很历害.
具体的论坛里有提到过,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词意思我有查过
    只是不知道其工作原理,因为没有IC内部资料分析不出来,
还请高手说明一下

网友:
我记得好象有个什么在线实验的帖子,里面简单的说了下BOOT的作用,你可以搜一下,是技术小组发的

网友:
过流检测保护,它实时监控主供电的电流,当供电电路有元器件短路,导致电路中电流增大时,电源管理芯片的内部的过流检测电路通过PHASH检查后,电源管理相片停止工作。个人意见不知是否准确,

网友:
25脚很明显跟VCORE相连 肯定是反馈什么 电流 电压
27脚BOOT自举端 一般都接电容不接地的 可以想象 把2头电压相加 加大力量给上下管驱动能力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