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楼主(2010-06-25):
HP540开机掉电,电压跑1.15V掉电重起,屏不显,加焊北桥上机还是不行,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压跑1.15什么意思 是电流吗 跑到1.15的电流有没有跳变 还是直上的 你为什么做北桥 是怀疑内存吗 请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郁闷啊 我今天遇见个0.41掉电重启 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