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S655R 图纸

楼主(2010-06-25):
S655R机器故障是 不显示 外接也是不显示 电流都1安培以上了,我怀疑显卡 这个主板的CPU 座子 是479,  我用假负载测量供电    时钟都正常,但是复位是0 断电打了CPU假负载复位的阻值 短路,    我感觉好像是假负载有问题吧!是迅驰2代的假负载。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假负载 的问题啊
还有最重要的是 求这个机器的图纸
谢谢各位 大哥 大姐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过,也是1A多,结果北桥做了好了

网友:
上周修了一台,花屏的,做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