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替换(在线等 谢谢师傅们啊)

楼主(2010-06-25):
电源的整流
二极管
TVR4N能 用RL205替换吗
求助

网友:
TVR4N : 1.2A 1000V 快速
RL205:2A 600V 普通
代换可能电流不太够

网友:
不能,TVR4N是快恢复二极管,RL205是低频普通管。

网友:
这是一个电动车上的充电器 有两个TVR4N的二极管 击穿了,也找不到合适的就从旧电源里拆了几个RL205。我主要是担心 换上后 会放炮,有点害怕

网友:
主要看电路要求,个人认为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用在工频整流部份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看一下该电路的电流多大,符合要求就可以了,不必多虑。

网友:
这是一个电动车上的充电器 有两个TVR4N的二极管 击穿了,也找不到合适的就从旧电源里拆了几个RL205。我主要 ...
用别的快恢复二极管可代啊,楼主做维修不备常用配件可不行啊。

网友:
开关电源二极管的代换除了电流,电压要基本达到要求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反向恢复时间。
也就是低频管和高频管的区别。用低频管代高频管会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