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损坏

楼主(2010-06-25):
一台LG  T713SH纯平显示器使用不到一分钟,就出现很多波纹看不清,同时显示顺屏幕迅速缩小到最小同时屏幕会黑掉,闪过之后又正常了,如此反复!!!!请搞手分析判断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请多提供一点数据吧, 比如行的工作电压、行宽管的C极电压,行管的温度,包的温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