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45GZ板跑E1 05

楼主(2010-06-25):
一客户送一杂牌945GZ板,反映电源线搭在风扇上,导致不转,从而断电,再开,无法点亮。测VTT电压偏高2.8V,换LM358正常后,却跑E1 05,用CD2.8G可跑这个代码,但用E420却不跑码?请问这种故障从哪里开始查起?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先确认电源是否真正修复了,也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有谁可以帮助指点一下啊?

网友:
给桥加加焊看看

网友:
怎么就这样沉下去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刷一个新版本的BIOS程序 试试

网友:
这种BIOS不好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公板的试

网友:
刷BIOS无果,继续求助?

网友:
又没有人帮忙了。

网友:
刷BIOS后如果用CD可以亮,先不要上E420,要查一下PWM的外围电路,

网友:
用CD跑E1,不能点亮,内存这边都正常,电压,时钟,系统总线,阻值,但就是不过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