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口接U盘正常,接U口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06-25):
我的一块磐星754主板,主板上的USB口接上U盘移动硬盘都可以正常使用,接上USB鼠标不能用,谁知道的给个思路

网友:
移动硬盘都 怎么大电流的设备 可以正常使用,usb鼠标还不能用?
不是你的鼠标坏了吧???

USB是有南桥控制,
时钟干预,你自己看这弄吧

网友:
思路就是换个鼠标。

网友:
鼠标想必楼主已经换过。我建议多换几个,再有就是系统问题。

还有,你描述的“鼠标不能用”,这太笼统。要具体,是找不到设备,还是其他?

网友:
换那种鼠标的光小的.
有些鼠标的光很大,有的甚至有两个灯,
功耗很大.

网友:
直接点下时钟,看是不是南桥问题,否则换U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