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进水的联想C467A维修

楼主(2010-06-25):
客户送修的联想C467A进水,检测待机正常,通电电流到0.21后不再变化,拆机测量电感电压
发现CPU没有供电,查供电芯片是MAX8770,先查旁边场管与电容无短路,怀疑芯片问题,查芯片引脚19与25脚有5V电压38脚有3.3V开启电压,但8脚无19V电压,量与8脚相连的电阻阻值正常但也无电压,因无电路图无法再查,就给那个电阻飞线接上19v电压,通电CPU电压出来了,开机测试正常一切OK

网友:
是不是进水,19V的供电线烧断? 还有进水的板子,一般是不是都不是单一的问题,会很不稳定?

网友:
0.2 南桥应该都没有工作,查下南桥工作的条件满足不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