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

楼主(2010-06-25):
主板显卡供电的2个场馆发烫怎么解决啊,主板现在也可以亮,就是老死机

网友:
换掉它们,如果有PWM一起换掉

网友:
换过了,北桥也加焊了还是无果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华硕P4P800  SE

网友:
我修过此版,换关无用,最后找MSI的MOS管散热片加上,可以,这版就是这个设计是的问题

网友:
北桥重植一下。

网友:
换管或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