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F4-A9A ver:1.0上CPU掉电。

楼主(2010-06-25):
映泰 NF4-A9A ver:1.0 上CPU不复位5秒后掉电。上负载再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再掉电。请问这个故障是桥的事??还是温控的事??

网友:
查CPU供电正常否
如果不正常,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NF4的板子,桥空焊也会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多数是桥 如果是BGA封装的座 可能也是座坏了

网友:
查下PWM外围元件,或桥空焊

网友:
桥加焊过了。座子没扩孔。不解的是上负载再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再掉电。

网友:
上CPU时,电源管理芯片的关键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复杂,很可能是那里电路不正常,起了保护了,要正确判断不容易,望高手能多给些这样分析的文章!

网友:
过载了,先查主供电部分,正常的话就是桥芯片出问题,加焊或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