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各种接口测试 和桥的好坏叛断

楼主(2010-06-25):
   台式机接口不能用要怎么测,谁能说出说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啊

网友:
你的是什么接口呢?如果是键盘接口,COM口,打印口,可能是I/O坏了,如果说是硬盘接口,USB接口不能用,可能是南桥坏了,你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非就是测接口有供电  打数据线的对地值这些

网友:
插上相应的设备测试不就知道了吗?
不正常就沿着相应的线路查找

网友:
主要就是我想知道各各接口的对地阻值和各各接口用几供电的,哪位能详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