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v 开机键无3.3V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5):
N610v 开机键无3.3V
大家都知道这个本本 有个小电源板爱坏,  1632 和 1715 都换过, 三个黑大电容 都换掉,没用, 小板背上 三个保险阻 中间的坏了,连上根线,还是没有 3.3V ,测 1632   22p 23P有 18.5 V  28P有2.5V   25P有4.6v  24p 有4.9V  21P有4.9V  15P 19P 18P 都有4.9v 其他均无电压  有修过的大师们帮忙看下, 基地也找不到 此板的 电源板图纸

除了小板背其中一个保险阻开路,电容经过逐个替换排除法,终于找到了病根,C6 电容漏电  更换后 3.3V 待机 和 开关键3.3v 都出来了,触发后电流正常跳变直到进入系统, 维修完毕!

网友:
  你能报出vref vl的电压吗

网友:
同意楼主的,基准电压是多少,测下9脚

网友:
换了好多大电容最后换 C6 电容后 搞定。。。 找了好久。。

网友:
楼主说的电容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这个电容通电会漏电 电压上不来

网友:
C6是连接什么的电容楼主报下?

网友:
有可能,C6好像是12V出来的滤波电容,记得以前修过一个也是这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