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奇怪故障!

楼主(2010-06-25):
朋友二手买回来的T42,开始的时候就三两天就烧TB,烧了2个,换了第三个下去用个多月南桥虚了,我从做后用了个多星期现在是在使用中碰下电池或者是推一下屏幕就会关机,立刻开机是不能开的,要把电池拔掉然后再插上去才能开的!电池在原机上能正常冲电和使用,请问有没有大侠遇过这样的情况呢?
电池

网友:
难搞啊,,还是有地方虚寒

网友:
不知道楼上是怎么判断的 掉电的问题涉及太广了

网友:
我也知道掉电的问题涉及很广,但是机器如果不动电池附近的话,任我咋跑3D01或者是打游戏(CPU跑100%)折磨他三两个小时什么事都没有!就唯独有时候动一下电池附近就会掉电,而且还有把电池拔掉才能从新的开机!好像那里保护了得样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