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惠普的MCP61PM-HM主版检测CPU风扇错误过会就自动断电了

楼主(2010-06-25):
一块惠普的MCP61PM-HM主版检测CPU风扇错误后过会就自动断电了,进BIOS设置查看没有可以关闭CPU风扇检测的选项,有谁知道该如何屏蔽检测吗?谢谢!

如上图:检测到CPU风扇错误后过会就自动断电了,插上了风扇还是一样!

网友:
一般BIOSl有关闭选项的
还有就是要用原装风扇
如果用的是原装风扇,那就是风扇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有跑CPU风扇检测线的线路,找到相关元件,检测其好坏

网友:
这块主版BIOS里面确实没有关闭选项的,问题是没有HP的原装风扇,我用intel原装风扇也不行。

网友:
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跳线冒

网友:
用原装扇 普通风扇 到不到转速

网友:
把CPU,系统风散都插上看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跳线冒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过了,没发现有。

网友:
用原装扇 普通风扇 到不到转速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有原装风扇。

网友:
这个只有改线路了
将风扇转速检测点认为接个高电压试试,先接个1--2V试试
不过这可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哦!!!

网友:
我也碰到过,刷了bios都还是没这选项,结果还给客户了

网友:
有两个解决方法:
1、换个4线的风扇
2、短接I/O其中两只脚,具体的不清楚,深圳的人是这样搞的

网友:
应该用CPU原装风扇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了,查IO

网友:
这个板有我搞过一次,后来是换了一个三口的风扇,好像是插在北桥旁边的一个接口上就行了

网友:
IO的型号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网友:
io是it8726f-s   0833-EXS

网友:
线路还是不要随便改的好,查查控制电路,也许是硬件监控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