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白的问题。我要测显示器板内的电压

楼主(2010-06-25):
是不是都调到直流20V就可以了。还是要怎么做

网友:
调到直流20V  但是还需要调节电流你调到3A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啊。我现在要测电压啊。况且调到了直流20V。怎么调到3A左右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直流电源呀,现在的直流电源都可以调电流跟电压的。

网友:
你是不是说用万用表量电压啊?那个只要你所测电压不超过量程就好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的吧,在20V之内都会显示数值的,超过20V就会不显示的。注意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