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M不认声卡网卡

楼主(2010-06-25):
被人修过,开机取板看到SB NB都被修过,但胶都没除,接电SB烫换SB,开机电流不过内存,换NB,开机正常了,上好,开机键盘报错,换键盘,在开,进不到系统,装系统不行,查硬盘坏了,换硬盘,装系统OK,进系统,无声卡网卡无线网卡,认不到,取板,查,声卡有电压复位,换了声卡网卡,一样,没思路了,大家说说该怎么修 看到圣博维修的SB图看到Q35没的,上Q35一样,谁能提供SB的正反面图清楚点的,有旁边零件的

网友:
  smbus通讯的 看看线路通吗

网友:
通的,电阻R544 R543正常,对地阻值在348欧

网友:
SM总线驱动了吗

网友:
供电跟时钟查了吗.楼主修好这机器喊声呀,

网友:
SM总线就是SMBUS,是不是

网友:
这机子就象做了一个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的还要工作啊 有没有电压 有没有波形

网友:
有电压,图上标了,波形不知道,无示波器

网友:
像这种声卡,网卡都不能认的情况。
可以到设备管理处看下,就是我上面说的SM总线是否装上驱动。
如有,基本确定还是板问题。如无,说明芯片组驱动不正确,换个不同版本的系统
如果是主板问题,确定南桥是好的。我遇到过一次是复位脚的一个电阻阻值变大。应该是BGA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