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 诊断卡显示85 87

楼主(2010-06-25):
来自: 山东烟台
ibm t42p 诊断卡显示85 87 而且 滴滴滴滴的报警 内存换过不行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大家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和bios还是有关系的 还有安全芯片

网友:
以前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就是遇到85、87,一般是安全芯片的问题,解决方法有刷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或是换掉安全芯片就行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搞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
没上安全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刷BIOS也不行的,有条件找个坏版拆BIOS芯片和安全芯片一起就OK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