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主板,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5):
版号MBX-71,   最早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电流停0.51,跑81摘内存还是81   ,  重植了北桥故障依旧,  后来注意CPU没工作,电流停0.51时CPU电压为0.9V   。把PCB板稍微弯曲一点  就能正常开机 , 这时CPU电压为1.4V        更换ADP3205后就变成掉电了,···  电流0.11就掉电··     不知道从哪查了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ADP芯片没有焊好.

网友:
是哪里空焊了。再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vcore芯片和其周边的电阻空焊。你先从3205的供电和en入手

网友:
ADP3205没有换好吧

网友:
我又换了个3205     现在一插上电源CPU供电就短路,不插电源阻值80多欧,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vcore的管子有没有软击穿?

网友:
四面带脚的芯片不好焊呀,新手要多学习

网友:
3205和cpu座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