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雷击主板

楼主(2010-06-25):
收到块雷击的主板,品牌机欣怡U4000,故障现象为开机无响应。听七喜的客户说这台机子是正常使用中,关机后再也开不起来了,询问后才得知,是打雷后的第二天出的故障,初步怀疑是雷击,但一想为什么雷击当时没出问题有点疑惑,直接拆下主板,维修台上一加电源,电量仪上显示9W(一般正常在3w-4w),马上感觉不对了,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了,接着用手把IC顺序摸下去,摸到8100C的时候感觉温度不一般,肯定是它坏了,直接拆下,上debug卡,开机,跑码,正常显示。装好机子,开机一切正常,又重新装了个独立网卡,一试正常能上网,OK。第二天客户又找来了说机子一直蓝屏,他非得买个系统盘自己回家装,下午用户又回来了,说装不上,然后开机装系统ghost很正常,重启,到滚动条卡死,不动了,手动重启,出错,又试了一次,还是老毛病,又启动了一下PE,到滚动条一样卡死,我估计是驱动的问题,想了想就拆了一个8100C网卡IC,难道是它的事,我找来找去,终于找到8100C,换上,一切正常。至此修复。哪位老师能告诉我为什么蓝屏啊,求详细原因

网友:
电量仪上显示9W???
这是什么仪器

网友:
一般在BIOS里禁用板载网卡就行。

网友:
在BIOS里把板载的网卡关了就没事。最好把93C46一块卸了

网友:
到滚动条蓝屏是检测外设,网卡,USB COM  1394等元件损坏或不良都会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修主板都会遇见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电量仪是什么玩意  不知道有没电路把ATX电源搞成 每路供电带电流显示的  就跟修本子主板用的可调电源一样 短路不短路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学习学习,那位高手能指出是什么原因吗,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是BIOS里的板载网卡没有屏蔽的原因吗

网友:
我也在修一个雷击的主板....不知是不是拆一个网卡就行了.....因为主板是在保的...还没动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雷击主板,网卡南桥都坏了,没BGA设备交给同行处理了

网友:
昨天刚刚收到一个,拿来练练手,谢谢楼主提示。

网友:
我昨天也收到一个945G的雷击后,USB,网卡不认,拿来时开机进系统,本以为插个网卡就好了,但重启后就再也找不到硬盘了,因为在保客户拿走了,我没搞清楚,为什么硬盘时而认时而不认,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雷击现在很多啊。。。一般网卡和南桥。如果摘了网卡可以的话就换上一个,要是换上了还不行的话就要搞南桥了。一般到了南桥我就不搞了。麻烦。。。

网友:
我一般 禁网卡 上块独立网卡 反正便宜

网友:
雷击一般8100c击坏的多,我一般都直接吹下,加独立网卡

网友:
雷击后一般是网,声,在就是南桥

网友:
我感觉雷击的主板特别难修,,,雷电电压高,电流也高,击坏的部位也多!!

网友:
雷击了之后就摘下网卡,也不用上了,直接上个独立的就好了。

网友:
先把bios集成的网卡关掉如果还不行是不是这个网卡插上不兼容

网友:
有的板虽然板载设备不使用,但是BIOS  一些检测程序 也会进行检测, 如果损坏的话就会导致

一些蓝屏死机的故障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板前  打一下 各口的阻值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子也可以打待机电路的阻值啊   但是看电流更直观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是,系统重装,不要用Ghost光盘,强力建议用传统的慢装方式,不出问题。
出问题,是真的有问题。